求助,出的坐标文件是mil单位的,贴片厂要MM单位的

楼主(2014-07-04):
求助,出的坐标文件是mil单位的,贴片厂要MM单位的,贴片厂不能识别mil单位的吗,

网友:
可以转换的,用mil单位的坐标值*0.0254就转成了mm单位的。做贴片机编程一般需要的坐标单位是mm。

网友:
出贴片数据之前转换下单位就好了

网友:
我绘图就用的mil啊,贴片时工厂也没提改的要求。! ]8 N( ]! Z& w1 V
所以绘图前要问好工厂,支持哪个单位,不然等做完再改就会报DRC,就比较麻烦。

网友(2014-09-13):
    DRC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