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有时栅格不起作用。

楼主(2014-07-04):
用的allegro16.6版本,刚打开时没事,画线或移动元件都是按最小栅格移动。
执行了某些操作以后,就变成鼠标可随意移动,不受栅格约束,但放下元件时,元件会对准到栅格上。
再过一会的话,元件也不会对准到栅格上了。
但是,如果关闭程序再重新打开,又会受栅格约束了。
在QQ群里咨询过,一位经常帮助我的热心朋友说可能是版本的问题,让我打最新的补丁。我想咨询下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打补丁好像挺麻烦的,补丁貌似挺大,升级不成功的话可能原来的版本也不能用,所以不太想打补丁。)

网友:
    16.6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16.6经常死,后改用16.5了。

网友:
    红色圈中的是不是都改过了?有的命令是对etch操作,有的是对non-etch操作,所以就有了你说的有些命令不可用的问题.我猜的,还有就是off set,这个是偏移量,如果不设置为0,那就不在grid上的..如果还不行,你就再说具体点,用什么命令不行了?

网友:
    kinglangji说的很详细啊
grid区分不同的层,还有offset

网友:
    可能是边上有个勾没打上

楼主:
    都设置了,但问题依旧。尤其是在调整敷铜时。
    -------------------------------------------------
all-tech好像设不了。

网友A:
    是不是你使用的时候中间变过啊?比如一会用1格点画了块shape,一会又用5画,或者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这样一般改shape时都容易点不到边沿上的,而且越改越点不上....如果是一直用一种格点,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使用的时候中间变过啊?比如一会用1格点画了块shape,一会又用5画,或者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这样一 ...

那也只能说明bug是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彻底解决!

网友B:
    和我遇到的一样,后来打补丁就好了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B:
和我遇到的一样,后来打补丁就好了

    请问你是打的哪一号补丁?

网友(2015-07-02):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最终是靠打补丁解决的的,挺麻烦的,还要重新破解。相当于又重新安了两次程序。

网友(2015-09-15):
引用 楼主:
    我的最终是靠打补丁解决的的,挺麻烦的,还要重新破解。相当于又重新安了两次程序。

楼主能提供补丁包的版本吗?

楼主:
    我也是论坛里下载的,我查看了下下载记录,可能是Hotfix_SPB16.60.032_wint_1of1.exe。
不过现在应该有更新版本得了吧?

网友C(2015-12-01):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补丁在哪里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补丁在哪里下载啊?

自己搜吧。
你都能搜到这个问题了,还搜不到hotfix?
难不成你想让我传给你?

网友C:
我装的版本是:
Hotfix_SPB16.60.050_wint_1of1

这个问题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版本是:
Hotfix_SPB16.60.050_wint_1of1

我的确实是打补丁后就没事了...
你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补丁我是直接双击一步一步按默认安装。

是不是安装方法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