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元件属性中的instance的名称问题!

楼主(2014-07-04):
在使用orcad16.3时,我们利用Orcad软件导出的edf文件来获取元器件的参数信息,从而自动生成bom。整个过程是系统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对bom进行修正等操作。最近发现一奇怪的问题,不同料号的物料出现在同一个料号内,查了几周时间,终于找到点儿眉目,问题出在物料属性的instance值上。看过论坛上instance和Occurrence属性的差异,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文件都强制为instance格式。Orcad会自动给每个元件分配一个instance的name。正确的格式是这样的:INS33895205,那些莫名丢掉的物料,查看其instance值是这样的:I2572271763550,因为这个instance值不正确,系统无法识别,所以会自动把上一个物料的位号给顶替上去了,也就造成不同料号的物料合在一起的情况。如果新建一个Orcad文件,把原文件整个复制过去,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不会出现错误的instance命名。但这终究不是办法,请教各位专家,instance的命名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杜绝这个问题吗?
附上2张图片,一张是在Orcad中查看元件的instance名;领一张是查看导出的edf文件的某问题元件的instance值。
谢谢!

楼主:
物料是instance属性,还是occurrence属性,元件的name都应该是INS????这种格式的才对。类似I2572271763550这种的name是怎么出现的?我的整个设计文件是instance属性的,我把它按照occurrence重新命名位号后,上述错误的I2572271763550值依然没变。而且这个问题我没法复现,不知道何时又会出现这样的name了。

网友:
Instance是原理图的主要属性,所有器件都有instance属性,平坦式原理图instance变动(手动修改或者annotate)时occurrence会跟随变化。
Occurrence是软件给层次式原理图使用的属性,因为有些复杂的层次式原理图一个hierarchical  block可能同时对应几个相同的电路,软件基于复用的需要软件只显示一份原理图,而这几份原理图之前instance是相同的,而occurrence是不同的,软件使用occurrence的属性来区分它们。可以使用菜单design-remove occurrence properties来去除occurrence属性,用instance属性统一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