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型封装尺寸

楼主(2014-07-04):
如图,是一个卧贴的插拔式的接线端子,上边的Layout建议值,1.4-1.6,这个是指的直径吧?那么钻孔尺寸一般多大合适呢?如果不是,请指点封装尺寸,谢谢!

网友(2014-08-18):
是的 你可以选择1.5 作为钻孔尺寸

网友(2016-08-22):
60应该是钻孔尺寸。

网友:
    60是焊盘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