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dence skill 跟着学 》001期

楼主(2014-07-05):
    我正在写《 cadence skill 跟着学 》 ,本书分数据操作、流程控制、表单控件、插件函数、演示百例。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态度,我不想被孤立。会在这论坛上发贴跟进,求围观、求指点,
=========================================================
跟着学
不要问skill能具体做什么,不要问要怎么学好skill,请先跟着输入下面三段代码,不要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什么都不要问,先让笔者手把手教你,你跟着操作就是:
· Hello World
1.打开记事本,输入下面代码

2.保存到d:\first.il
3. 在allegro编缉器命令行中输入
Command >skill load("d:/hello_world.il")

效果如图:会出现三次弹出确定对话框

注:用户可能有所不同。

如法炮制再输入以下两段代码
· 格定设定

注:本例在15版测试通过,高版本可能不行。
Command >skill load("d:/xgrid.il")
Command >g 2 2

效果如图:

· 布线cline
在鼠标点击处,在etch\top画100mil长的小段cline.
Command >skill load("d:/add_cline.il")

再图中点击鼠标左键可就在etch\top层出现一段cline.

网友:
嗯,先跟着做!

网友A(2014-08-04):
照着写了个hello world,但是没有弹出UI对话框,就在command栏显示了
Hello World!
Hello ***!
This is my first Skill Program!
楼主可否赐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着写了个hello world,但是没有弹出UI对话框,就在command栏显示了
Hello World!
Hello ***!

allegro的noconfirm变量被设置为TRUE
可以在第一行插入 axlUnsetVariable("noconfirm")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noconfirm变量被设置为TRUE
可以在第一行插入 axlUnsetVariable("noconfirm")

楼主太厉害了,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
请问skill的开发工具是什么,网上好像搜不到,求指教,谢谢

网友:
add_cline.il
在load时,报错: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_clpFormid

网友(2015-07-02):
敢问能不能写得再详细一点

网友:
格点设置:E- Can't find window; from.grid  怎么回事

网友(2017-07-09):
    看着就比较牛

网友:
    第一个还能看个大概,后面两个完全不知所措

网友(2020-03-14):
    书可以在哪里购买,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2020-05-29):
    楼主,xgrid.il 在15以上的版本不行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试好?

网友(2023-03-21):
    你好,请问您的书《cadence skill 跟着学》有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