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10s器件

楼主(2014-07-05):
要设计一个电路,断电后必须10s后继电器方可断开,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为继电器储能10s的?

网友:
有,超级电容

网友:
这些都不是用储能元件做的,是用CPU控制的。你断电不是真的断掉所有电,是告诉CPU准备断电了,让它关掉别的该关的电路,但是不关继电器,10s之后再关继电器。

网友A:
楼上的话有些武断,虽然你说得部分对,也不要轻易说不是

网友:
延时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话有些武断,虽然你说得部分对,也不要轻易说不是

请说明哪部分对,哪部分不确定?

楼主:
除了超级电容、延时继电器还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一个装置连接电网和负载,装置电源取自电网,当电网没电时,要求继电器不是马上断开,而是等待10s,这10的能量用什么器件合适?

网友:
得看你设备功耗多大 单片机用超级电容没问题 PC就要用UPS了

网友:
同6楼,如果是要在PCBA外,驱动较大的负载,推荐用现成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型号MK60DN512VLQ10的ARM芯片,要用串口烧程序需要哪些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