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身边的神秘手机信号

楼主(2014-07-05):
有没有办法能检测到身边有没有其他的手机信号(直径3米内),主要是防止泄密的目的。
还有检测wifi终端的连接,sub 1g 终端的连接
能否指示一下思路,打算从检测RF方面入手,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有呀,做一个接收的~我手机什么的是个小型收发机,只要它发,就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做一个接收的~我手机什么的是个小型收发机,只要它发,就能检测~

能否提供一下资料参考,或者一些关键字  我去搜索一下
或者您有现成的方案,也可以有偿提供,谢谢!

网友:
刚开了《窃听风云3》确实挺可怕的,大家有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资料参考,或者一些关键字  我去搜索一下
或者您有现成的方案,也可以有偿提供,谢谢!

去adi官网上看看,一般他有收发芯片,手机是发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