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PB16.6 Hotfix031分享

楼主(2014-07-06):
    http://pan.baidu.com/s/1o6qLwhW

网友:
    最近更新的够快啊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真是快啊

网友:
    补丁安装完 需要重新破解吗?谢谢!

网友:
    真TMD比女人还快了

网友:
    出gerber问题还是没修复

网友:
    和S30一样,出的钻孔文件有问题,CAM软件打不开,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是建议大家先别升级了,PCB没钻孔文件厂家做不了

网友:
    那是不是建议安装S29? 谢谢!

网友:
    期待能解决出GERBER的问题

网友:
    打了一个028的,导致capture PCBEditor不能打开

网友:
正在找,多谢分享

网友(2014-08-07):
好用吗?钻孔文件不需要手动打勾选项了吗?

网友:
    刚装了16.6,切换开关里面没有16.6,只有以前 的16.3,16.5,装好后使用了一次,没问题,在用就找不到怎么切换?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Hotfix032都装上了!!  Hotfix031 BUG太多,

网友(2014-12-15):
    请教,每一次补丁要重新破解码

网友:
    可以先安装包和补丁一起全部安装好,再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