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成PADS后的焊盘问题

楼主(2014-07-06):
昨天用了官方的allegro转成pads方法成功转换了一个PCB文件。今天打开一看,突然发现焊盘怪怪的。仔细核查一下发现,原来转换后的焊盘都不是PAD类型的,都是COPPER类型的。阻焊也变成了COPPER类型的。查看引脚PAD属性的话,焊盘尺寸均显示为0。见下图,有图有真相。哪位大神能出个绝招把转换后的焊盘以PAD显示?

网友A:
我转的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转的都是正常

视觉效果是正常的。但是你看下焊盘属性尺寸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觉效果是正常的。但是你看下焊盘属性尺寸正常不?

视觉效果正常,元件焊盘正常。选择无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觉效果正常,元件焊盘正常。选择无件正常。

可以把你转换后的焊盘尺寸截图出来看看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转换后的焊盘尺寸截图出来看看不?

今天偶然发现了问题。我的ALLEGRO本来是15.2版本的,后来用16.3打开以后保存为了16.3的版本。那时就已经把某几个焊盘转换成了SHAPE显示。到时最后转换成PADS后依然是显示SHAPE,而不是焊盘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