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过孔间距的问题,着急啊!

楼主(2014-07-06):
allegro(16.5)的constraint manager中设置spacing的Thru Via To Thru Via为0.127mm,但是实际两过孔的中心距离为0.527mm,并无DRC报错,这是怎么回事啊?过孔间距指的是两过孔圆心的间距 还是钻孔边缘的间距 又或者是过孔盘外径边缘的间距?

网友A:
过孔间距指的是过孔的盘边沿距,不是指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间距指的是过孔的盘边沿距,不是指中心距

我明白了,但是为何无DRC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但是为何无DRC报错呢?

你多大的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的过孔

你两个过孔是同一个网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但是为何无DRC报错呢?

你两个过孔是同一个网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过孔是同一个网络吧

不是,所有的过孔都是这样的,过孔内径0.2mm 外径0.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的过孔都是这样的,过孔内径0.2mm 外径0.4mm

那你看下你规则,有个分析,分析里面有个建模或者是Ctrl+F9调出来的,有个过孔到过孔的有个选项,你没有钩选 ,所以你做DRC的时候不会报过孔到过孔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你规则,有个分析,分析里面有个建模或者是Ctrl+F9调出来的,有个过孔到过孔的有个选项,你没有 ...

我检查了,Spacing Modes里的Thru Via to thru via是勾选上的,我发个截图你帮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你规则,有个分析,分析里面有个建模或者是Ctrl+F9调出来的,有个过孔到过孔的有个选项,你没有 ...

我检查了,Spacing Modes里的Thru Via to thru via是勾选上的,我发个截图你帮我看看吧。
过孔的内径0.2mm 外径0.4mm

网友B:
airgap被挡住了,我看不清,但是dy=0.5504,减去两个焊盘0.4,=0.1504,规则设置为0.127<0.1504,能出drc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gap被挡住了,我看不清,但是dy=0.5504,减去两个焊盘0.4,=0.1504,规则设置为0.127

    哦,我把0.127的规则看成1.27了,不应该不应该啊,谢谢你的帮助,话说air gap是不是就是两个焊盘的间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