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和16.3兼容性怎么样?准备升16.6了

楼主(2014-07-06):
XP系统准备上16.6和原来的16.3共生的情况如何?
原先在16.3可以用的skill有没有冲突,谢谢
另外就是16.6大家用的觉的怎么样有什么BUG

网友A:
    16.6和16.3可以在XP共存, skill也没冲突。 我就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和16.3可以在XP共存, skill也没冲突。 我就这么装的。

    好的,装16.6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安装教程,我安装了后一个,前一个老提示缺少文件。。。

网友B:
    请问WIN7 32位可以装16.6吗?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B:
    请问WIN7 32位可以装16.6吗?

可以,已经安装测试了。

网友:
    现在用的16.3 win7 32位,没发现问题。16.6应该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