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孔单边焊环”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4-07-06):
请问“过孔单边焊环”是什么意思?能用图表示就更好了。

网友A:
    应该就是过孔焊盘环宽吧,网页坏了不方便发图,就是指孔壁到焊盘外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过孔焊盘环宽吧,网页坏了不方便发图,就是指孔壁到焊盘外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