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节镍氢充电管理IC

楼主(2014-07-07):
哪位有直接把6节镍氢电池串连充电的IC吗?

网友(2015-09-18):
镍氢电池不一定用充电IC芯片,可以用基本BUCK电路充电

网友:
多看看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借用基本电路的思想,就是复杂点,要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踢哀(TI)bq24401

看起來不錯,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呵!呵!賣身Maxim)的 DS2715,應該不便宜,可以充到 10 節。

网友:
這家專做鎳氫NiH)電池充電芯片!

http://www.linkas.com.tw/e3-2.html

网友:
賽普瑞思CypressMulti-Cell Charger 鎖嚕蟳(Solution)

用 MCU 兜出來的!

Cypress Multi-Cell Charger Solution.pdf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 TechLTC4010

1 ~ 16 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