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DQS信号怪异疑问

楼主(2014-07-07):
最近遇到特别诡异的事情,用赛灵思的spartan6带一个DDR2在读写数据的时候发现每次读写开头的几个数都有几个是错误的,以后的数就正常了,用示波器测量DQS信号发现,DQS空闲状态DQS#信号还是高电平(或者是高阻),而且第三第四个波形的幅度有点过小,见下图。

网友:
图呢图呢图呢图呢:o图呢:o图呢:o图呢:o图呢:o图呢: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