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1.27mm直插式排母焊盘的大小,谢谢!

楼主(2014-07-07):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1.27mm间距的直插式排母,两相邻引脚间还要过一根线,我该如何设置焊盘孔径、焊盘外径以及线宽,厂家才能做出来?
我在网上找不到1.27mm间距的直插式排母的引脚宽度,但实物是扁平的引脚,宽度不好测量。
我自己设置的线宽是0.1mm,焊盘内径0.7mm外径0.96mm,一般的厂家能做吗?

网友A:
    你要做几层板?所谓一般的厂家......得看多一般了...管脚有多粗必须确定,这个最关键...为什么必须从孔中走线呢?一般情况下1.27mm就最好别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几层板?所谓一般的厂家......得看多一般了...管脚有多粗必须确定,这个最关键...为什么必须从孔中走线 ...

两层板,1.27mm间距双排排母,因为差分线无法绕着走,所以要在两通孔引脚之间走线,1.27mm间距的双排排母的引脚宽度我不知道,只能大概估计一下。

网友:
    焊接面焊盘你做1mm,内层你可以做小点0.89mm 刚好过一根线

网友:
    你说了pin间距,把最重要的pin 的直径给忘记了

网友A:
    有卡尺么?估计是0.4-0.5左右,不过真做小了到时候你插不进去.....你懂的.....
你可以孔用圆的,焊盘用长圆的,这样焊接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把侧面焊盘做窄一点,尽量保证pin to line大于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卡尺么?估计是0.4-0.5左右,不过真做小了到时候你插不进去.....你懂的.....
    你可以孔用圆的,焊盘用长圆的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