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erilog-A模型问题

楼主(2014-07-07):
      请问Verilog-A模型怎么用,用什么软件仿真?之前只用过IBIS模型。

      10G的信号该用什么软件做信号完整性的仿真,allegro能解决么?等待高人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10G的你肯定不能用cadence下面的自带2.5D引擎仿真了。你可以用Hspice,ADS,sigr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的你肯定不能用cadence下面的自带2.5D引擎仿真了。你可以用Hspice,ADS,sigrity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