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allegro画PCB时 导线经常对不齐 光标移到一条直线上时,只有一部分高亮,总是要不断调整才能使另一部分接上去,使得鼠标移上去时整条线都高亮,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A:
    是中间出了很多小弯曲么?
    这样试试,不过其实我不简易用这样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中间出了很多小弯曲么?
    这样试试,不过其实我不简易用这样的模式

    图中绿色的导线只高亮了下面的一部分(横杠显示),上面那一段没有正对下面的那一段,所以没有高亮。
    在SLIDE的过程中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绿色的导线

    绿色的导线

网友:
    反正就是那里有个弯嘛,我猜不到是怎么出来的,有可能是调线时候弯的,也有可能是画线时候设置了直线进焊盘...

网友:
    像这种小弯,推线推一下会自动连上的

网友B:
    custom smooth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stom smooth一下,

    请问这个操作会产生哪些更改呢?如果只是把这种小的不平整给平整的话,就好了,就怕把线改得和原来相去甚远,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跟经验有关,大概知道拉直的方向时,调好某一条网络,以该条为参考后再smooth,另16版本后,走线和调线的右键菜单有个选项 enhanced pad entry,美其名pad入线增强模式,呵呵,没有必要,这个最好不要勾选,如果勾选,还是去掉的好,不然不好调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