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设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7-07):
如果我做0.1mm的线宽,0.2/0.4mm的过孔,以下间距该如何设置?
a.线到线 b.过孔到焊盘 c.过孔到过孔 d.过孔到线 e.铜皮到焊盘 f.铜皮到过孔 g.铜皮到线 h.铜皮到铜皮

网友A:
    这个事跟你之前问那个问题一样的,,,你用哪家板厂就去问他们的工艺能力,好的厂可以做3mil的间距,差的厂10mil都有打叉板...

网友:
    顶楼上,厂家能力不同,线距设置也要不一样,特别是要做阻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跟你之前问那个问题一样的,,,你用哪家板厂就去问他们的工艺能力,好的厂可以做3mil的间距,差的厂10mil ...

    谢谢,我联系了华强PCB的人员,但除了线间距以外的回答不是很清楚,这使得我在更改间距设置时遇到问题。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线到线的间距,但是我对以下的间距设置无从下手:
    b.过孔到焊盘 c.过孔到过孔 d.过孔到线 e.铜皮到焊盘 f.铜皮到过孔 g.铜皮到线 h.铜皮到铜皮
    想请教一下常规的设置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假设line toline 最小是x,via to line 也可以是x,pad to line\via  x+3(尽量,不满足也勉强),shape to via\pad 8-10,更大一点也可以.shape to shape 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line toline 最小是x,via to line 也可以是x,pad to line\via  x+3(尽量,不满足也勉强),shape to via\p ...

THANK YOU!
    总算有点眉目了。
VIA TO VIA 是X,SHAPE TO LINE也是8到10m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