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arge pump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我想得到+/-10V电压,是不是把上面电路中红框部分全都去掉,绿圈里面D9换成一个10V二极管,VGL就可以得到-10V电压了
关于charge pump的资料好像很少,谁能讲解下inverter的原理吗

网友:
    可以,同时限流电阻改大一点

网友A:
    原理分析----《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二极管电路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分析----《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二极管电路钳位电路

多谢 去学习一下

网友:
    另外,按照分析,把D9改成10V的稳压管,你这个还到不了10V。
    分析如下:
W的波形是VPP=10.5V,VL=0V,VH=10.5V的方波,这里假设了D1的压降为0.5V。
    2 D7与C5构成钳位电路,钳位到0.7V以下(假设BAV99的二极管导通压降为0.7V),那么最下面的值-9.8V。
    3 D8与C6为整流滤波,同样也要减去0.7V,那么只有-9.1V。稳态后,最大也就-9.1V,达不到-10V的要求。
4 建议再增加一级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