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designer 做焊盘是不能保存

楼主(2014-07-07):
5金币

请各位达人告诉我,为何在用Pad Designer 做PAD 时.在保存时为何没有任何对话框出现?重新安装过软件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用的是cadence 16.5 .

网友:
没遇到过,保存的时候看下面提示

网友A:
    另存试过么?没对话框出现也不代表没存上啊

网友B:
    你确保你的参数设置对了,特别是坐标,不要偏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保你的参数设置对了,特别是坐标,不要偏出了。

    参数都设置是对的,在同事的电脑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试过么?没对话框出现也不代表没存上啊

另存有试过了,还是一样,另存也是没有任何对话框出现

网友A:
    你所谓没有对话框弹出是指没有保存路径对话框么?

网友:
    调用shape为焊盘时,有时无法保存。 162,165都有。

网友C:
    提示都不贴 你让别人怎么给你解决 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没有对话框弹出是指没有保存路径对话框么?

是的,就是没有保存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都不贴 你让别人怎么给你解决 太懒了

    就是没有任何提示,不是我不贴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没有保存路径

    全盘搜索下看有那个焊盘没?

网友:
    保存时看看软件提示了什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