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铺铜的效果

楼主(2014-07-08):
这个是protel画的一个PCB但,顶层的Copper Pour看到大部分只是包围板框的边缘,这些Copper Pouer是分区域画的,这样不规则的Copper pour看不出来是如何快捷画出来的。请教高手在pads Layout里如何快捷画出来??
此举 作用是减少ESD进入板顶面

看铺铜

看铺铜

网友:
    铜皮+走线组合就可以了
 不必纠结这些

    pads灌铜l强

网友:
    同问!难道真如楼上所说的,有无快捷办法

楼主:
其实这个部分如果必须这个铺Copper pour我试过在布局前把这此区域先上Copper pour,可以一种端子一种端子这样画出来,到时可以Copy到其它位置,然后1MM圆角,带个板边都这样操作,中间部分如果有些模块要全铺Copper pour可以沿走线范围包上,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图片所示,这样操作只是麻烦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实ESD好的板子,板顶不要太多GND Copper,端子的地不能直接进入板顶信号回路。所以板中间部分的接地基本上是通过打孔完成,即直接接地。

网友:
    pads铺铜没AD铺铜那么自由那么爽

网友:
    不是直接灌铜l就可以了嘛

网友:
    2005版本可以自己改快捷键  但到后面的版本就给不了  ,以前公司的2005版本自己改过 铺铜的快捷键在安装盘的menfile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