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论坛里的allegro转pads终极篇补充一下

楼主(2014-07-08):
1、我用的软件版本:cadence16.3; pads9.4.1
2、按照官方的的help文档说明,此方法是用在两个软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的;
3、方法步骤就不多说,按照论坛里的某位大神去做: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947-1-1.html
4、其中要注意的是:
(1)AEX_BIN_ROOT 系统变量的值改为 %你的pads安装盘符%:\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2)在%你的盘符%:\SPB_Data\pcbenv(如E::\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下新建convert1文件,把你要转的.brd文件放到里面;
(3)pcb edit要选择XL版本的;
(4)打开上述路径中要转换的brd文件;
(5)输入skill load “dfl_main.il”时,一定要手动输入,要不然有时双引号会是单引号的组合;
5、最终转换完,直接用pads  import上面的.brd文件就是;
6、我遇到的两个问题:
(1)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通过4、(1)解决的;
(2)E- Command not found: skill load "dfl_main.il",通过4、(3)解决的;
不好意思,借鉴了一下前一位大神的步骤。

网友A:
    我的还是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是没有成功!!!

哪里没有成功呢?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是没有成功!!!

toosl->update DRC 必须是 No DRC errors detected,否则在pads导入时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toosl->update DRC 必须是 No DRC errors detected,否则在pads导入时会出错

谢谢,我update DRC过了,可是还是不行。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提示:Allegro(R)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Version 9.5) 07/10/14 09:05:52
    Copyright (c) 2012 Mentor Graphics Corp.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put folder: E:\abc\kpj_v2_20140707.brd
    Output folder: kpj_v2_20140707_pads.pcb

 Preparing data...
    [F]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Comple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toosl->update DRC 必须是 No DRC errors detected,否则在pads导入时会出错

谢谢,我update DRC过了,可是还是不行。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提示:Allegro(R)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Version 9.5) 07/10/14 09:05:52
    Copyright (c) 2012 Mentor Graphics Corp.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put folder: E:\abc\kpj_v2_20140707.brd
Output folder: kpj_v2_20140707_pads.pcb

    [I] Preparing data...
    [F]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I] Comple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update DRC过了,可是还是不行。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提示:Allegro(R) to PADS Layout Transl ...

    要不把文件发我?我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2015-06-05):
    你的方法也还是不行。

网友:
    我用AD的转换可以,只不过封装部分元件变了,要自行修改。

网友:
    很好的建议

网友B:
    请教下,我从allegro转到pads的时候,灌的铜皮是网格的,这个没法出gerber,不知道怎么解决,allegro里面从静态铜到动态铜,再到不更新铜皮我都试了哈,可以转过去,但还是网格状的,而且在pads里面将铜皮的属性改为静态铜然后再改回动态铜也是一样的效果,这是不是一个硬伤啊?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我从allegro转到pads的时候,灌的铜皮是网格的,这个没法出gerber,不知道怎么解决,allegro里面从 ...

    你可以更改铜皮属性和Grids里面铜皮属性,两者数字保持一致,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更改铜皮属性和Grids里面铜皮属性,两者数字保持一致,看看有没有改善。

    还是不行呢,我是试过了9.5和vx.0两个版本都是这样的,铜皮有点问题,allegro是16.6版本的,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呢,我是试过了9.5和vx.0两个版本都是这样的,铜皮有点问题,allegro是16.6版本的,不知道这个有 ...

    应该会有影响,方便把转过来的文件给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有影响,方便把转过来的文件给看看吗?

我是随机找的allegro文件转换的,因为新公司用pads,我之前都是用allegro的,感觉不习惯,所以想在allegro里面作图再转回pads,我再试哈低版本的allegro转可以不,谢谢哈

网友D:
pads导入还是出问题,前面几步都ok。求解啊

网友:
试了还是没有转换成功

网友D:
知道自己为什么转换不成功了,总结了下有以下几个错误
1、在%你的盘符%:\SPB_Data\pcbenv(如E::\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下新建convert1文件,把你要转的.brd文件放到里面;! 。。。。。。这步很关键,我是把文件放在桌面转换完了再放到这个路径的,明显不可以。
2、toosl->update DRC 必须是 No DRC errors detected,否则在pads导入时会出错,这个也是一点
总之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还是提示第一个错误

网友:
有那位可以帮忙转下么,将ALLEGRO转为PADS.

网友E:
QQ:76801416
可以帮忙的.联系我

楼主(2015-07-24):
引用 网友E:
QQ:76801416
可以帮忙的.联系我

我现在估计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F(2015-11-25):
%你的pads安装盘符%:\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7 中的%  %是啥意思?难道不是直接D:\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7

网友(2016-03-26):
    我还是没有转成功,是文件大的原因?用简单的2层板就可以。多层板就不行。哪位大神会啊。

网友(2017-03-22):
    大神们,我转的时候一直报错,没办法进行。get/getq: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list,defstruct or user type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7-09-30):
    亲测(1)环境变量值设为C:Cadence\pcbenv是不能成功的,设成 %你的pads安装盘符%:\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成功
(2)这个不需要,我随便的brd路径都可以转
(3)这个也不需要,我的pads版本是9.5,allegro版本是16.6. gxl
    (5)这个我是直接把skill load “dfl_main.il和main out做在菜单里一键就可以转换了,大部分人在输入skill load “dfl_main.il和main out时没有反应是skill加载的问题,最好先把skill加载问题搞清楚,出现allegro to expedition translation 的时候基本可以肯定skill加载对了,点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 之后看command栏中的error是否为0,为0说明转出成功了,出现error,看看环境变量是否是设在用户那一栏而不是系统那一栏,出现 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可参考楼主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pads安装盘符%:\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7 中的%  %是啥意思?难道不 ...

    一个意思,你装在d盘,可能别人装在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自己为什么转换不成功了,总结了下有以下几个错误
1、在%你的盘符%:\SPB_Data\pcbenv(如E::\SPB_Data ...

这两点我转的时候不是必须的,也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ds导入还是出问题,前面几步都ok。求解啊

    注意allegro导出的时候command栏的error是否为0,不然你觉得他是转出来了,其实还是没有转出成功。

网友(2021-05-07):
    前面都成功了,导入PADS出错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B:
我是随机找的allegro文件转换的,因为新公司用pads,我之前都是用allegro的,感觉不习惯,所以想在allegr ...

你好,请教个问题,allegro转pads成功后,层叠信息,封装信息会改变,请问在pads中如何解决?

网友:
    请教下,17.2是不是转换不了啊

网友(2023-09-13):
    请教一下,我用PADS导入处理完的brd文件时,弹出提示:cannot find the file"default.asc"。。。这个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