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灌铜的技艺---ESD

楼主(2014-07-08):
这个是protel画的一个pcb但,顶层的Copper Pour看到大部分只是包围板框的边缘,这些Copper Pouer是分区域画的,这样不规则的Copper pour看不出来是如何快捷画出来的。那位大侠写一下具体的办法
此举 作用是减少ESD进入板顶面

网友:
用polygon pour cutout 铺满不需要铺铜的地方,然后再铺铜

网友:
Layout中最好搞这个了,就算整板铺铜,一样可以用Keep禁布工具把边上的铜尖角修掉就OK了。

网友(2015-01-07):
PADS LAYOUT也可以分区域画啊

网友(2015-03-05):
从图上看,是用灌铜,特意画的一个区域,这个挺笨的。实际上,对整板灌铜,不需要灌铜的地方挖空,效果更好。
如果这个区域是接的PE,而非GND,另当别论。

楼主(2015-04-17):
在PADS上/ALLEGRO上都实现了,PADS就是画copper pour+keepout,allegro使用编辑边界办法就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