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SIWAVE做谐振分析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08):
#of Modes to Compute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可以随便填吗?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是运行点数。意思就是:假如你输入20它就会在你在0-1GHz中去分析20个点。这20个点应该是等分频段。

网友:
mode的意思是谐振模
一种平面腔体结构出现谐振的频率不是单一的,会出现多阶的高次模,这里的设置就是你要看的模阶级数
SIwave目前最多支持到30阶,再多你的机器估计也支持不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二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