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td(x w) 什么意思,求用法解释

楼主(2014-07-08):
sxtd(x w)
格式
sxtd(x_number x_bits)
=> x_result
;x_number:一个整数,x_bits 比特数,
x_number最右端x_bits扩展
例子
sxtd(7 4)=>7
sxtd(8 4)=>-8
sxtd(5 2)=>5

网友A:
sxtd这个应该是符号位扩展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td这个应该是符号位扩展函数

我想问是是工作原理,sxtd(7 4)为什么会返回7 ,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是是工作原理,sxtd(7 4)为什么会返回7 ,怎么来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关于这个函数的示例和说明都不多,你可以咨询下Cadence原厂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