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铺铜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7-08):
走完线,铺铜后,铜不能显示,只是出现一个框,
在status状态栏提示:
Layer = TOP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54.8472 -121.1691) Net: GND
用Edit---split  plane铺铜后也是出现此框
命令栏提示:
Shape moved from a null net to GND.
Clines previously connected to the shape will have to be resolved.
请问该如何解决,急呀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几次,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可以解决:先修复一下tools-->database check...;在修改一些top层的线,让地铜更连贯或是面积变大,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地铜分得太碎了!不知道这个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