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理图封装库编辑问题!

楼主(2014-07-09):
小弟最近做原理图封装,发现无法全选封装内部示意图,如下图所示,一旦ctrl+a或者拖选后,虚框就被选中,然后就无法复制模块了,目前只能一个线段,一个图标的点中选很是麻烦!求教如何拖选线段,却不会选中外面虚框!

网友A:
先將虚框放大,拖选后按下CTRL+鼠標點選虚框二下,此時時候虛框會被取消,不會被選到。
等到修改完畢,再將虛框調回原來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虚框放大,拖选后按下CTRL+鼠標點選虚框二下,此時時候虛框會被取消,不會被選到。
等到修改完畢,再 ...

原来这样,非常感谢狗版主的热情帮助哈!

网友:
还有就是设置框选模式+格点   把模式设置为  框选内的东西才能被选中  关掉格点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选中想要的对象了   不过弄好了 记得把格点该回去 不然封装有可能不是整数格点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