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蓝牙接通电话时噪音问题

楼主(2014-07-09):
   现在经手一个项目,蓝牙音箱,连通电话后,打出或者接入电话时,会出现砰的一声,请高手分析大致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功放的问题。换功放或在EN端作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的问题。换功放或在EN端作处理。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个噪音的,音质很好,但是只是少部分

网友:
检查下电源吧,可能是接通时,电流过大,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的蓝牙模块是哪个公司的,能否发个型号?

楼主(2014-09-1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的蓝牙模块是哪个公司的,能否发个型号?

自己公司的

网友:
解决方法是:先给信号然后在开放大器,可减少这个声音,改软件试验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对音频信号的默认配置没配对,你蓝牙音频是走的PCM信号还是I2S信号(控制信号一般是UART)?如果是I2S信号,你可以检查下I2S的data信号的默认配置是不是拉低的,在接通蓝牙瞬间,DSP(不知道你们板上是不是用的DSP)在切换音频通道后如果这路信号是不定态(高组态)就会出现你说的有的机器有噪音,有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