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层板的电源主干线与分支线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7-09):
我这么做对吗(见图)?
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

电源线

电源线

电源线终端

电源线终端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不存在对与错!
正如你电源线那幅图,建议将那三只器件旋转90°,使器件连接于电源线的那个焊盘尽量靠近电源线,或许会好些!
这些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网友:
这种星型连接很好呀!

网友:
能铺铜就铺铜  不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