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热混合仿真中磁珠设置

楼主(2014-07-09):
想咨询下各位仿真高手,针对某些电源,输出加了电感或者磁珠的这种电路应用,再做电源IR Drop仿真的时候....建VRM的时候,这些电感、磁珠是怎么设置的.....感激不尽!

网友A:
查找规格书,会有DCR值,填这个值作为resistor元件 然后做 interconnects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规格书,会有DCR值,填这个值作为resistor元件 然后做 interconnects 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