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本比较工具

楼主(2014-07-10):
各位DX,我现在有个需求,是将两个版本的PCB layout的布局布线进行比较,
看看哪些地方有改动?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用什么工具可以做呢?
谢谢!

网友:
表层出两个gerber放一起对着看吧,感觉valor比cam看的清楚,valor和cam都有gerber比对功能,具体的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没有自动对比工具吗,即使两个Gerber放在一起对比看,也是可能会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动对比工具吗,即使两个Gerber放在一起对比看,也是可能会有遗漏的地方

有啊,CAM350和VALOR都有这个功能,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CAM350和VALOR都有这个功能,这是最基本的

VALOR没用过,
你指的的CAM350是同时把两层打开,通过设置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ALOR没用过,
你指的的CAM350是同时把两层打开,通过设置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看吗?

不是,cam有比较的功能
Analysis-compare 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