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9.3中CAM 的目录去哪删除

楼主(2014-07-10):
PAD9.3中CAM 的目录去哪删除

网友:
    试下C:/PADS Projects/cam:
    如果找不到,你也可以用搜索功能么,

网友A:
    找到路径直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路径直接删除

    关键是找到的目录不能删除
    以前05版的 可以在C:/PADS Projects/cam:
这下面直接一次性删除
    9.3的就在C:/PADS Projects/cam:就没有了
除了直接去子目录删除或者更改目录就没其它方法。

除以上方法  还有其它的方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找到的目录不能删除
以前05版的 可以在C:/PADS Projects/cam:
这下面直接一次性删除

安装目录里面找到powerpcb.ini,删除[CAMDirExt]下的内容

楼主(2015-07-20):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里面找到powerpcb.ini,删除[CAMDirExt]下的内容

    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

    删了些  不过好像还有目录没找到不再CAM里
还有其他路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