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快捷键选择元件了如何亮显?

楼主(2014-07-10):
如S U1,则选了U1芯片,但是此元件并没按设置颜色亮显出来,而LAYOUT中是会亮显的。

网友A:
S 在 logic 和 layout 中都是鼠标在元件上吧,不会高亮。在layout中查找元件并高亮也应该是用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在 logic 和 layout 中都是鼠标在元件上吧,不会高亮。在layout中查找元件并高亮也应该是用SS吧

正确,那如何才能让LOGIC中的元件通过快捷键高亮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那如何才能让LOGIC中的元件通过快捷键高亮显示?

原理图没有高亮的功能,只能选中器件但无法高亮

网友B:
可以用外挂eda_bomhelper ,

way
兄弟,能详细一点吗,俺不懂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外挂eda_bomhelper ,

你有这个外挂?

way
下载安装了,但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那如何才能让LOGIC中的元件通过快捷键高亮显示?

点左边的 Project Explorer 直接输元件号就可以高亮.

way
这个比较烦锁些。目的是可以达到。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C:
EDA_BOMHelper增加了这一功能...
输入S+元件名称
回车确定

我没有呀,只是在网上看到用这个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我QQ:1071400

你的QQ号码加不了,上线你加我吧36413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