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塞油和过孔盖油

楼主(2014-07-10):
请教一下各位,什么情况下过孔需要做塞油处理,过孔塞油是不是比过孔盖油的加工费要贵一些?

网友:
同问,做这个工艺一般要加多少钱

网友(2014-09-29):
顶一下,求高手能回答一下。

网友:
过孔盖油和过孔塞油属于常规工艺,不需要加收费用!

网友(2014-11-19):
过孔盖油的要求是导通孔的ring环上面必须用油墨覆盖,强调的是孔边缘的油墨覆盖程度。如孔边假性露铜,发红等;一般过孔0.25-0.5MM,露铜现象不明显。
7 F( a1 \6 T3 d(2)过孔塞孔就是导通孔的孔里面用油墨进行塞孔制作,强调的是塞孔的质量。如塞孔后透光;阻焊塞孔能力孔径0.25~0.65mm;建议在0.3-0.6MM,较好处理;

网友(2015-02-07):
盖油和塞油是一样的吧??

网友:
盖油是过孔盘上有油,塞孔是盘上和孔内都有油,这二个不会加收费用。建议按塞孔制作,这样可以防止锡藏珠现象影响焊接。

网友:
塞孔一般只做单面

网友(2015-03-17):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按塞孔制作,不容易引起焊接短路,可靠性有提高

网友(2016-09-13):
过孔塞油比盖油,工艺上要复杂一点,但实际还是属于常规的加工工艺,价格上不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