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要测试干扰度,不会使用频谱仪,大家有没有说明书之类的!

楼主(2014-07-10):
求助!最近要测试干扰度,不会使用频谱仪,大家有没有说明书之类的!

楼主:
大家都没有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没有用过吗!

你们公司的频谱仪是哪个型号?买的时候应该有使用说明书的呀

以测量2.4GHz对其他部分的电磁干扰为例
1, 由于2.4GHz功率最大20多dBm,所以频谱仪RF IN输入口需连接2W,30dB衰减器
2,设置频率扫描范围 ,设置Frequency ,Start Frequency =1GHz,  Stop Frequency=4GHz,再来设置中心频率Center Frequency=2.4GHz,另外也可按SPAN,然后通过STEP大旋钮和上下键调节。
3,设置参考电平:按AMPLITUDE面板键。通过衰减器后约为-5dBm至-10dBm,(待测处功率肯定比这小,实际测量干扰不需看具体功率多少)故可设参考电平为0dBm
4,将经过衰减器后的那端头绕成圆圈状,靠近待测处,查看屏上跳变幅度,显然,幅度越大,对待测处的影响可能越大。
因此,对于2.4G无线模块(2.4G无线数据传输NRF24L01,2.4G蓝牙,2.4G WiFi),通常预留屏蔽罩,以防对其他部分的干扰。

网友B:
频谱分析仪一般上面有标签,写着厂家和型号,你到官方去下载就可以了,不过要是国产的杂牌产品,可能就不好找了,你可以在泰克、安捷伦网站上找个类似的频谱分析仪,上面有说明书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分析仪一般上面有标签,写着厂家和型号,你到官方去下载就可以了,不过要是国产的杂牌产品,可能就不好 ...

谢谢!已经找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的频谱仪是哪个型号?买的时候应该有使用说明书的呀

谢谢!我们公司用安捷伦的,已经找到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