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丝印层位号的skill命令是什么函数?

楼主(2014-07-11):
获取丝印层位号的skill命令是什么函数?想把板子丝印层的位号全部放到器件的中间位置去?有没有此函数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没有直接的命令实现,可以使用axlDBGetAttachedText函数获取器件中所有的TEXT列表,再进行筛选.

楼主:
move命令中那个body center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啊?求源码?求大侠?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有这个skill可以实现丝印到器件中心去

楼主:
求源码或者函数,或者这个工具?在哪儿?坐等高手

网友A(2025-06-12):
    十多年了,我让Deepseek给我写了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了,我让Deepseek给我写了个。能用。

    厉害了,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