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拆卸

楼主(2014-07-11):
求助,请问在深圳有没有人认识专业拆IC的厂家,而且还能拆带塑料的连接器;
我这里有一批电路板,SMT之后发现PCB有问题,现在想回收上面的元器件。

网友A:
成本高啊
说实话,还不能包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高啊
说实话,还不能包好坏的

这个连接器有点贵,这次被那pcb厂害死

网友B:
直接让PCB厂家赔钱咯,我这刚处理完一点,也还没找到这些公司,主要是量少,值钱的自己拆下来了,让PCB厂家赔这板子值多少钱就赔多少钱这样,拆下来能用的,再算.....你量多找应该还是找的到的

网友(2014-11-05):
是做板厂家出问题找他们,是图纸出问题你就得注意,以后调试好再生产

网友:
我好想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知道你们厂家怎么给你处理的

网友C:
或者你直接让给你焊接的地方给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直接让给你焊接的地方给拆吧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C:
工厂可有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可有补偿?

有的,已经找到了一家,挺便宜的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B:
直接让PCB厂家赔钱咯,我这刚处理完一点,也还没找到这些公司,主要是量少,值钱的自己拆下来了,让PCB厂家 ...

PCB厂家赔钱难啊。
如果确定是PCB厂的责任,PCB厂家一般会重新给你做板子,最好的结果也就退款给你,让赔器件的损失,这个太难了,很多PCB厂家签订合同会注明,不赔偿器件及其他损失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认载吧。

网友(2015-10-13):
tie贴片不做首件确认的??

网友:
塑料的连接器 用温控锡炉拆,一般不会坏,用风筒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