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机的功率放大电路疑惑?

楼主(2014-07-11):
小弟刚解除电子管胆机,这部分是后端的功率放大级,
跪求高手指点下 4N60和TL431组成的恒流源是如何工作的,接到K级
实机测试 4N60的 G级电压大概在6点多V,D级电压也在6.多V,而S级电压在2.495V。

网友:
你需要明白TL431的特性与用法。
VREF=2.5V,也就是你量VS。
由于VS=2.5V是恒定的,那么除以电阻R04和R03的并联,就是恒流。

楼主:
多谢,楼上回答
那MOS管 G级和D级的电压是如何求得的呢??

网友:
TL431是分流特性的元件,当VS<2.5V的,流过TL431的电流变小,那么流过1K电阻的电流也变小,VG就变大,使得MOSFET导通;反之则电流变大,那么流过1K电阻的电流也变大,VG就变小,使得MOSFET截止。稳态的时候VS=2.5V,VG=门限电压+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