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如何仿真双端口的Scc

楼主(2014-07-11):
小弟菜鸟中的菜鸟,现在刚开始使用ADS,只找到单端的S参数,差分的S参数看起来可以使用balun来搞定,那共模的S参数怎么做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2015-01-19):
线仿真好单端,然后利用设计向导里面的单端转差分公式,或使用ML1CTL_C差分模型。

网友:
应该有模式转换公式的,就是从物理端口转换成模式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