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计算的疑问

楼主(2014-07-11):
如图,用“Polar”软件做阻抗匹配的计算,选了红框中的模型。

大的图示中,左右两根铜线(黄框标出)和中间铜线(紫框标出)是什么关系?

我的理解是  左右两根铜线都是地线   相当于给中间的铜线做了包地处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各位给予帮助。

还有标“W1”处的铜皮也都是GND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左右两根铜线都是地线   相当于给中间的铜线做了包地处理" 这个理解是正确的。
“还有标“W1”处的铜皮也都是GND吗?”下面的也是GND。

网友:
左右两根铜线都是地线   相当于给中间的铜线做了包地处理,这个我感觉也是这样,但是W1可不是GND,他是中间那条线的下面宽度,对应W

网友:
我的理解是W1指的是梯形微带线下部的宽度

楼主:
3楼和4楼对W1的含义我赞同,表示的是介质层上面梯形微带线下底的宽度。

还有个疑问就是介质层下面(写W1字那个地方)那一整块铜皮是否是GND,这个2楼表示赞同,其他朋友是否也同样赞同。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线路板蚀刻后,上下宽度不一样的,程梯形,上小下大,一般默认差别1个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