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kill中移动器件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4-07-11):
        想做个简单的skill,功能中包含了移动器件。查阅帮助文档和编程实践,已经可以获取某个DBID并且读出坐标属性。简单想法是把该DBID的xy属性修改,然后刷新DBID,既然求教,自然是没成功。看了下align.il的源码,作者是获取DBID后读取多个信息,然后删除原对象重画一个。有没有其他方法,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貌似只能自娱自乐鸟

楼主:
顶顶才健康。
实现了功能,很多细化的工作还可以做。
采用axlTransformObject就可以移动器件了,还有多种操作方式可以选择,镜像等等,具体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移动器件  第一次选中symbol,第二次选中figure,symbol将移动到该figure  xy处。
;可考虑增加光标显示、提示等等。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symbols" "text")
?onButtons (list "all"))

while(
        axlSelect(?prompt "Pick a symbol.")
        list_obj = axlGetSelSet()
        oldobj = car(list_obj)

        oldx = xCoord(oldobj->xy)
        oldy = yCoord(oldobj->xy)
        println(oldobj->xy)
        println(oldx)
        println(oldy)

        axlSelect(?prompt "Pick a new figure.")
        list_obj = axlGetSelSet()
        newobj = car(list_obj)

        newx = xCoord(newobj->xy)
        newy = yCoord(newobj->xy)
        println(oldobj->xy)
        println(newx)
        println(newy)
        deltax = newx-oldx
        deltay = newy-oldy
        delta_point = deltax:deltay
        println(delta_point)
        axlTransformObject(oldobj ?move delta_point)
)

楼主:
亚麻得  终于有个人来评论了。今天想做一个新的东西,加强版Swap pins,还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