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平面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4-07-12):
关于电源平面分割的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
1)如果板子有多种电源,是不是只有大电流的电源才需要分割电源平面,小电流的电源直接走线就可以了?
2)如果某种电源在电源平面上分割,是不是把它在电源平面层上所有的过孔都要圈在一起,不能漏掉一个?
3)如果需要分割的电源种类较多,怎么处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等大神来回复,学习下

网友A:
1 第一点理解正确。
2 最好这样,如果不方便也可以漏掉,走线补上也是一样的。关键是电源完整。
3 那就分割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第一点理解正确。
2 最好这样,如果不方便也可以漏掉,走线补上也是一样的。关键是电源完整。
3 那就分 ...

非常感谢

网友B:
1.看电源的作用,一些地方跑高速线也需要电源平面做参考,电流也不大;一些芯片对电压要求高,也会做一个电源平面,所以电源平面是不一定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电源的作用,一些地方跑高速线也需要电源平面做参考,电流也不大;一些芯片对电压要求高,也会做一个电 ...

长知识了,谢谢回复

网友:
参考平面取电源平面不是必须的。我4层板,中间两层GND,又何尝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