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c几个问题(已解答1/3)

楼主(2014-07-13):
    各位请教以下问题,烦请回答,感谢
    1、在元件的元件信息--〉门--〉交换的作用是什么?

    2、在元件特性--〉参考编号中“重命名门”和“重命名元件”的区别又是什么?

    jimmy大师解答后,区别如下

    在有多个门的元件中,“重命名门”改变的是门的编号如U1-A、U1-B

3、SWAP分配管脚交换类的作用是什么?如何操作?

楼主:
    没人帮解答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帮解答呀

骚年发一份资料给你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帮解答呀

    1.这个数字是一个类,0类的只能和0类的做交换管脚,同理类推,1类不能和0的交换管脚
    3.这个就是改变上面的交换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年发一份资料给你看吧

    你的资料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资料呢?谢

    我想发,但找了半天都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发给你。你自己去找吧,JImmy大神在置顶帖子里有每日一课,有一章讲的是元件问题的,你自己找找看,实在不行在QQ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发,但找了半天都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发给你。你自己去找吧,JImmy大神在置顶帖子里有每日一课,有一 ...

    发我邮件infox@139.com 感谢

网友A:
    已发,我也是才学PADS,就是看了这个教程才理解很多,有不懂的再交流。大家相互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我也是才学PADS,就是看了这个教程才理解很多,有不懂的再交流。大家相互帮助!!!

资料收到,很详细,感谢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A:
骚年发一份资料给你看吧

前辈,我刚开始接触PADS,以前先学的protel,转到PADS很不习惯,Protel中的很多操作方法在PADS中找不到对应的,可以把那份资料发我邮箱tywood@163.co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收到,很详细,感谢

    前辈,我刚开始接触PADS,以前先学的protel,转到PADS很不习惯,Protel中的很多操作方法在PADS中找不到对应的,可以把那份资料发我邮箱tywood@163.co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