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过压保护线路(车载12V输入)

楼主(2014-07-14):
如题所示,如何能够更好的处理车载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

除了加TVS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加TVS还有其他办法吗

没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一般是加这个。
因为抛负载的时候,瞬间电压大。

网友:
尝试过TVS管+自恢复保险丝的方法,结果是保险丝还没熔断,TVS管已经烧坏了。。。

网友A:
我们出货的都是TVS管,没这个问题。
保险丝没有过流,就想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出货的都是TVS管,没这个问题。
保险丝没有过流,就想熔断?

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TVS?

网友:
保险丝+TVS+电感

网友:
12V的小车不会有浪涌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TVS?

SMAJ28

网友(2014-08-17):
TE Connectivity Ltd.旗下业务部门TE电路保护部(TE Circuit Protection) 推出用于平板电脑和其它便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PolyZen CE (消费类电子)系列电路保护器件。消费类电子产品需要强大的电路保护功能,以帮助保护敏感的电子设备避免可能导致代价昂贵的产品返修和质保问题的过压和过流事件。低高度 (1.0 mm高度) PolyZen CE器件具有业界领先的2.6 A额定电流,是具备显着性能优势的创新型解决方案,超越了使用熔断器、齐纳二极管和其它无源组件的分立式解决方案。PolyZen CE系列为电路板设计人员提供了即插即用的过压保护器件,让他们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集成测试低效的分立器件及较昂贵的IC解决方案。

TE电路保护部的PolyZen产品是独立的表面贴装器件, 它集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5.6V或13.2V (Vz)的精密齐纳二极管,以及一个PolySwitch聚合物正温度系数 (PPTC) 器件。PolyZen CE系列适用于空间狭小的薄型紧凑型环境,它使用了具有热保护功能的齐纳二极管,以帮助保护电子产品避免电压瞬变、反向偏置和错误的电源使用。在故障状态时,PolySwitch PPTC组件可以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齐纳二极管和下游电子组件避免损坏。

TE电路保护部全球产品经理Curtis Wong表示:“在平板电脑和其它先进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构建电路保护功能时,制造商必须权衡组件成本与潜在质保返修所需的高昂代价 (因最终可能损害品牌形象) 两者之间的轻重。现有的两种传统方法要么提供的保护功能不充分,要么成本效益较低。多种分立组件解决方案如熔断器和TVS二极管,通常无法提供足够的过压保护;IC解决方案则带有华而不实的不必要特性,而且更加昂贵。相比之下,我们的新型PolyZen CE系列通过提供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单一贴装解决方案,达到了价值与性能的最佳点,为广泛的便携电子产品应用提供了强大可靠的过压和过流保护功能。”

PolyZen CE系列包括具有不同电流额定值的6款器件,以适应以下广泛的应用:平板电脑和超级本
GPS和导航系统
硬盘驱动器(HDD)
固态驱动器(SSD)
点烟器适配充电器
蜂窝电话充电器端口和USB电源
便携媒体播放器和机顶盒
汽车多媒体电源
DC供电端口
工业手持POS机产品

要了解有关技术援助的更多信息,请致电0512-86668082,或者访问网站www.hxchip.com。

型号:

2.6A保持电流:ZEN056V260A16CE、ZEN132V260A16CE
2.3A保持电流:ZEN056V230A16CE、ZEN132V230A16CE
1.3A保持电流:ZEN056V130A24CE、ZEN132V130A24CE

网友:
PolyZen CE系列适用于空间狭小的薄型紧凑型环境,它使用了具有热保护功能的齐纳二极管,以帮助保护电子产品避免电压瞬变、反向偏置和错误的电源使用。在故障状态时,PolySwitch PPTC组件可以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齐纳二极管和下游电子组件避免损坏。

CATALOG PAGES FOR POLYZ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