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覆铜卡死求助

楼主(2014-07-14):
cadence16.6,win7 64bit , 硬件CPU i3+4G内存,给电路覆铜的时候过一会儿就会卡死,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cadence16.6,win7 64bit , 硬件CPU i3+4G内存,给电路覆铜的时候不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16.6,win7 64bit , 硬件CPU i3+4G内存,给电路覆铜的时候不卡死

我怀疑是opengl的缘故,关闭OpenGL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opengl的缘故,关闭OpenGL就没事

这个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我多次碰到,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最好是显卡官方的驱动,不用WIN7自带的驱动。你管了OPENGL,就不能透明显示了

网友B:
把你的板子DBdoctor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板子DBdoctor一下试试看。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USB.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6P004                                      )
(    Date/Time        : Fri Jul 18 10:06:36 2014                      )
(                                                                     )
(---------------------------------------------------------------------)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0        after update: 0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   after update: 2

Regenerating DRC
riginal DRC errors:   0
  Updated DRC errors:    0
RC elapsed time:      00:00:01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似乎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