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参数设置里面shape中这几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4):
allegro16.3中参数设置里面display-----shape  fill  中这几个具体是什么含义?
prefernece                                     value
display_shapefill                               0
display_shapefill  _analysis               1
new_shape_fill_nt                          打钩
求解

网友:
貌似鼠标悬停下面就有解释的吧  我这英语四级都差点没过的都看得懂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案,一直没注意到这个功能。

网友:
你还可以在你当前的页面点击对话框右下角的help图标,然后在帮助文档里面搜索你想知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