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网络net alias命名netname自动加上一串后缀 数字

楼主(2014-07-15):
5金币
orcad 网络net alias命名netname自动加上一串后缀 . 我用的是16.3版本的

网友A:
是不是多页都有这个网络但没有页间连接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页都有这个网络但没有页间连接符

谢谢这位大神,是的!我就是想多页同一个net不用offpage看看DRC能不能check出来,
顺便问下多页同一个net不用offpage看 出网络表的时候会出什么异常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会被当作不同网络,后面加后缀区别,并且不会报DRC错误,我本人没有验证

网友:
呃  这个是肯定的了,假设你有10个page都有网络GND,但是这10个网络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系统也没法啊,只能给你家后缀了,PCB里面一个名字的网络必然是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