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覆铜

楼主(2014-07-15):
    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单面走线的铝基板覆铜,铜皮用网格的好还是实心的好?

网友:
    大功率LED照明灯具一般会使用到铝基板,其出发点是为了优化散热,鉴于此通常情况下在对它进行覆铜时均会采用较小GRID的网状覆铜,这样利于散热!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覆铜感觉用实心的好 因为方便散热 它的热容量高 但是为了方便贴片 最好做热焊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