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滤波电容用两个封装不一样的电容并联?

楼主(2014-07-15):
很多电源滤波的电容用一个0402并上一个0603的,不能都用0402封装的?

网友A:
主要有两个考虑
1 容值和耐压,0402最大做到1uF Y5V,而0603的可以做到10uF X7R
2 拓宽滤波频率。每个电容都有ESL,跟本身的容值都会有一个谐振点,小于此谐振点呈容性,大于则为感性。不同的封装的ESL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谐振点,这样就可以拓宽滤波的频率。

大神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两个考虑
1 容值和耐压,0402最大做到1uF Y5V,而0603的可以做到10uF X7R
2 拓宽滤波频率。每个电 ...

拓宽滤波频率跟电容封装有没有关系?同样的容值、耐压值,选用什么样的封装?

网友A:
当然有,不同的封装的ESL不一样。
同样的容值,耐压值选择封装考虑几点:
1 如没什么要求,选择一致的封装,比如1个板子就那么几个电容,选择同样的封装,不要一个0402,一个0603
2 优先选择小的,占地方小。
3 如果是红胶工艺的面板,使用大于0805的。
4 根据纹波的频率,选择谐振点尽量靠近纹波频率的,这样阻抗最小,滤波效果最好。
5 消耗库存,这个就不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不同的封装的ESL不一样。
同样的容值,耐压值选择封装考虑几点:
1 如没什么要求,选择一致的封 ...

学习了!!!

网友B(2014-12-09):
    主要就是ESL的差異。

网友C(2015-01-22):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ESL的差異。

    是ES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ESR吧

    是ESL.

网友(2017-11-15):
貌似可以使阻抗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