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抗干扰原理?

楼主(2014-07-15):
1,低电平复位增加104电容,可以滤除电源上的杂波干扰,相当于对高频杂波短路。
2,高电平复位就看不懂了,兄弟们谁讲解下?
ps:图片格式无法上传,郁闷半天。只好压缩了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用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电路图如附件

网友A:
这个要结合PCB来看比较容易理解。
1 对于RST=0复位的来说,104的是靠近复位的引脚,而22uF,电阻以及按键就可以比较随便的放了。
2 对于RST=1复位来说,建议104的同样是接GND而不是接VCC,也是靠近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结合PCB来看比较容易理解。
1 对于RST=0复位的来说,104的是靠近复位的引脚,而22uF,电阻以及按键 ...

高电平复位104接Vcc很常见,就是原理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电平复位104接Vcc很常见,就是原理没搞明白。

或许吧, 我们一般为了抗干扰,都是接100pF的电容到GND,靠近IC。不论高还是低复位。

网友B:
很简单,高电平复位时,上电瞬间电容导通,复位脚为高电平,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等电源稳定,电容断开,估计你的复位脚有电阻对地,此时芯片复位脚拉低,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低电平复位是一样的理解了。没有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高电平复位时,上电瞬间电容导通,复位脚为高电平,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等电源稳定,电容断开,估计 ...

高复位104电容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复位104电容的作用呢?

是不是为了将手动复位动作时带来的ESD电压钳位到VCC?开始没看图。你这两个复位电路是不是兼容了手动复位和RC复位。有开关的地方都会有瞬间冲击电流,加个小电容应该是有好处的。你不可能将这个104电容接地吧。个人理解。

网友:
那个小电容貌似是防抖的